主板雷击问题!!!求助

楼主(2007-07-16):
一主板4位诊断卡跑到41 0d 停了 蜂鸣器一短两长然后长响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该从那里查起??
主板
求助

网友:
先刷下BIOS吧................................................

网友:
先把BIOS刷一下,不行的话,再把IO换了特别是那个8705

网友:
除了上面这些外,看下内存是否插好,或内存不良。。。。

网友:
搞定 8705坏了!谢谢楼上的!
83627能不能代8705呢?

网友:
能不能讲解一下为什么IO坏了会造成这样?

网友:
雷击最容易坏BIOS与IO。

网友:
雷击还能造成集成网卡和集成声卡损坏,引起南桥发烫和PCI槽不能用

网友:
BIOS不行在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