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贴片电阻 点容掉了一大片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7-07-16):
第一次发贴
一块XFX 的5200 256M显卡 背面电阻电容掉了10多个 本以为要找一块相同的型号来对比 然后接上 后来想了一下 仔细观察掉了的电阻或者电容的颜色及其大小 找了一块坏板 然后根据大小颜色 换上去 接好后能点亮 运行魔兽世界 没问题 不会死机 也不会卡住
新手入关 分享一下
显卡

网友:
差不多是这样的,电阻得找一样的阻值的才行,电容就找个头和颜色相近的就可以了

网友:
恭喜了,有时候这样做是可行的,
有些情况是精密电阻 估计运气就没那么好咯

网友:
学习如赶路不能慢一步。

网友:
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
看来楼主的运气够好的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楼主,自己动手.

网友:
修东西嘛 首先是自己想着去做然后就做 运气往往是给那些有胆识的人 所以我们现在学修 首先的条件是有一颗熊胆`````

网友:
有种瞎猫碰到死耗子的感觉,呵呵

网友:
楼主运气成份居多!

网友:
修东西有胆有识才好啊

网友:
显卡掉件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网友:
我还见过几个PII CPU掉件的呢

网友:
兄弟好运气啊```我有块5200的换拉3次 没一次好的

网友:
今天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
不错,估计也下了点工夫

网友(2008-03-27):
好运,我的显卡也坏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佩服!佩服!这也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