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7-07-16):
1;找个没用的小硬盘,跳线为“MASTER”接在“IDE 1”口,将PC3K 解开放在硬盘中。
2;PC3K 只能在 DOS 实模式运行。
3;必须在“CONFIG.SYS”加载“HIMEM.SYS”和必须是俄文版的“EMM386.EXE”
4;启动后必须运行“PCDOSEMU 2”和被修硬盘必须跳线为“MASTER”并且接在“IDE 2”口。
5;运行“VGAGA.EXE”进入俄文系统,然后运行“SHELL”。

config.sys 文件配置如下:

device=c:\pv3000\emulator\himem.sys
device=c:\pv3000\emulator\emm386.exe
dos=high,umb
buffers=60
files=45

网友:
这是D版的ISA pc3000,其实你如果熟悉DOS这种东西可以自己来改一下目录什么的。

带卡的可以在98下装一个驱动使用的。实际运作时还是在DOS下。

网友:
那驱动去哪里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