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具问题

楼主(2007-07-16):
本人想去配一套维修主板用的加热工具,包括焊台,热风枪等,按以后的发展要选择可以焊接无铅的。还想以后熟手了可以做BGA的,想请教各位高手,具体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好用,现市面上太多牌子也太多型号了,不知道到底哪个好用哪个是吹的,请各位用过的兄弟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决定用安泰信的AT8305.焊吧会是在安泰信的AT937A和AT936 AT936A之间作出选择!请哪位兄弟用过这个产品的,给个意见!

网友:
上个图让大家看看!

网友A:
我也想买一套,可我是初学!LZ列出的安泰信的东东太贵了!有没有人用过塞克的852D+ 2合一的啊!这玩意修板还勉强行吧???

网友:
塞克的852D+ 2合一我在用,东西还可以,就是热风枪的效率不怎么样。
因为是无刷的,可能在温度或是出风方面比不上有气泵的吧,具体说不上来,用起来看,吹东西比较吃力些,也就是要吹久一些才能把贴片元件取下来。

网友:
问了几个经销商,他们说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发热体和机芯一定要是用进口的才好用.我选择安泰信是因为名牌,说是用进口材料我想就不会骗人用国产的,贵一点点也认了,好过以后买了后悔再重买更多钱,我之前用了一套狮王的,感觉总是不顺手!

网友:
我也在用安泰信的热风拆焊台。。。。

网友:
我也买的是安泰信的热风拆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一套,可我是初学!LZ列出的安泰信的东东太贵了!有没有人用过塞克的852D+ 2合一的啊!这玩意修板还勉强行吧???

我也在用 就是感觉烙铁头不好 升温特慢,大点的焊点不容易熔化,风枪感觉还行,不建议买这个,用得不是太爽,加点钱买个好点的吧
用的顺手 心情也好

网友:
感谢楼上的回复,你一般用锡炉吗?锡炉选多大锡槽和功率的,CT-51D你觉得怎样???好像要500多?比科隆的贵点!

网友:
偶在用ATTEN的937和8305.

感觉937的回热能力好像在低温350度或以下和一般的936焊台比优势不明显,但是在350度以上时,性能突出.

8305在拆MOS管时风量要调大点,最大风力比一般的850要小,但是够用了.
风口很大,拆BGA很方便.

网友:
安泰信还可以,用起来一般,就是多贵搞不起.

网友:
安泰信的东西还行吧
国产里算是不错了
还有一个江苏的快克
不过不要太相信广告了,因为很多说是采用进口气泵等等,实际上根本不是。

网友:
刚开始也是要8305,后来听很多人说8305对付无铅也不是很好,想想都会是无铅的了,还是买个8205应付一下先。无铅的落铁都要600块啊

网友:
我的是LINK 850H,看中的是它的进口发热芯.别人都说比不上安泰信,见仁见知吧

网友:
二合一的那种焊台我还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所以没敢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