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光驱内光盘有动作,但转不起来

楼主(2007-07-16):
光盘进仓后有一两下转的动作,但转不起来? 电机的排线11个脚,有8个脚是5V左右, 另三个脚3V左右, 光头有读盘动作,发光.
请教是不是电机芯片坏了?

网友:
一般多数是光头老化所致。

网友:
多是电机转速达不到额定转速所致,换电机.
激光头老化也是常见现象.
机芯排线不良,电机侍服不良......
可能的故障电太多了.

网友:
先查光头吧,这年头,光头的故障太多

网友A:
不是转不起来,而是转几转,找不到信息就停了。
去掉盘片,看光头里的线圈有没有上下的聚焦动作和前后的寻迹动作,如果有的话,基本上就是老化的原因。

网友:
高手

支持三楼的观点,只是这时代光驱还有多少维修价值!

网友:
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楚吧, 进仓后光盘没真正转过, 只是看到它有轻微的动作, 感觉是想转转不起来, 即使用手帮它转也转不起来, 光头的发光和上下的读盘盘动作, 光盘始终没转起来, 电机的11根排线都有电压, 应该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
如果你真的想搞,那就先去把这马达驱动IC的资料找来,看明白了工作原理后再对比IC有没坏,那电机是多极供电的,并不是说有电压就能转,里面还有时序关系,还有反馈电路等.光驱故障给我的感觉机率最高的是光头老化,只能用代换法试试,然后就是电机的驱动IC,再有就是接口部分,特别是用来装机的,经常拔来拔去的,电源和IDE口都会松,但你那现象一般我会认识是光头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转不起来,而是转几转,找不到信息就停了。
去掉盘片,看光头里的线圈有没有上下的聚焦动作和前后的寻迹动作,如果有的话,基本上就是老化的原因。

张先生的是正解,你问一下专修VCD的人就知道了

先把光头上灰尘用棉签擦一下,还不行的话,就是激光头老化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最好楼主给个结果.不然,好的激光头给判了死刑.(调下光头上那个电位器看看是否有改善,如果好了.那是光头老化,你也可以测激光管的正反向电阻,正常时.正向在25k左右.)
8楼的说的很专业的,我赞成.

网友:
光驱已经修好了, 调整了一下光头的电位器就行了, 看来还真是光头老化所致,开始光盘转不起来, 还以为是电路或机械问题, 原来光头寻不到光盘导致光盘不转, 又长见识了.

真心感谢楼上的同志们!!

网友:
修VCD就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先换光头试下,。一般很多疑难杂症都是光头老化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