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故障

楼主(2007-07-16):
今天有一工厂里面的硬盘,日立80G,并口,一开机加电,硬盘发出异响,bios又认不到,是不可以修

网友:
把电路板上的所有螺丝松开(不用取下),把板子尽可能向外靠,然后上紧螺丝,看能否解决。
可能是“脱臼”了。

网友:
排除接触不良的原因后,因该是固件出错了!@

网友:
如果加电出现这种情况多数是硬盘内部电机异常,出现这种故障的硬盘,一般讲是没什么希望了.没必要像2楼讲的那样,这跟电路板是没关系的,问题出在硬盘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