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剑焊台936A和936的详细对比报告

楼主(2007-07-16):
  刚买了三剑的936A和936两个焊台,价格一个是936A 85元,936是180元,主要是先买的便宜的936A结果用起来很不顺手,再买的936。

  借此也说说两种焊台的区别,以方便大家选择,免得走我的弯路。
  厂家的介绍说主要区别就在于936采用的是白光发热芯(后拆开看却是如此),936A是国产芯。通过对焊台(除手柄)的拆卸发现这部分的构造基本一样,大变压器加控制板子,所以基本可认为这部分无差别,但从重量上来看936的比936A的重200克,估计是变压器好点,输入功率足些。但这部分却不能混用,因为两种手柄的发热芯电阻和热电耦均不一样,下面将提到。

  先前觉得936A不顺手的原因是回热太慢,一遇到大的焊盘很难化锡,要用的话得把温度调到最高才能勉强用,这样用完后还得调回来,同时升温也很慢,比如你原来是280度,调上去后起码20秒才能到400多度(温度都是用另一温度表测试得)。经过观察发现936A的温控方式可能有点问题,比如从开机开始,你设定到320度,一般温度才升到150度灯就开始闪烁表示已经进入恒温状态,所以后面的升温就很慢了。

  936就要好得多,开机升温控制很准而且快速,比如你调到300度,它会一直升到300度才进入恒温状态,所以剩余的热量会让温度继续升高20-30度再下来,使用时温度开到350度恒温很好用。

  鉴于主要差别在手柄,而手柄就是发热芯不同。所以对发热芯进行了深一步的研究。主机对发热芯的控制上就是在需要的时候提供24V的交流电而不需要的时候断掉,这方面两台主机没有区别。那使用上的区别又是那里来的呢,进一步研究了一下发热芯,原来差别全在这里。国产芯冷态电阻12-13欧,300度左右电阻16-17欧。而白光芯电阻冷态只有3欧(没有写错就是3欧,所以起始升温很快),而300度时为10欧左右。所以大家可以计算一下功率,根据W=u*u/r的简单计算,国产芯冷态加热的初始功率为44瓦左右,高温状态功率为33瓦。而白光芯冷态初始功率为192W,高温功率为57W。初始功率的192W变压器容量可能达不到,不过前面说的936焊台比936A重200克也许就是对初始升温需要的大容量做的改进。而开始升温快主要看冷态功率,所以白光芯升温快的原理也就可以理解了。

  下面又要说一些题外话了,同样一个产品至少体现了国产产品的两大劣根,不肯研究细节含金量低和胡夸虚标。国产的焊台均标称60W,而白光的标50W,焊台工作主要依靠的热态功率仅33W居然敢标60W,而白光57W标50W(因为当时测试的是300度,估计最高450度的时候就是50W了)。

  在焊台的初始升温上白光的设计确实比较巧妙,采用电阻率变化很大的材料,初始功率很大温度升高快而由于温度身高而电阻率升高功率急剧下降而稳定到额定功率,这本身也是一种负反馈控制再加上自身的温控形成双保险而不会因大功率而出现问题。

  最后再说几个相关的价格,936网上有最低的是159元,我买成180。光手柄(白光芯)我问了是65元,其实我也是一步一步下水的,我先买936A感觉手柄不行,结果买了936的手柄,结果用不起,最后把焊台主机也买了。

补充:
今天测了一下焊台的预热时间,就是从开机到300度的时间。

三剑936:32秒
三剑936A:56秒
黄花35W:162秒

网友:
经验,值得一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网友:
顶一下,楼主顺便再介绍一下,热风焊台..风枪.要买一个了

网友:
是好经验 学习了............

网友:
风枪我用的是三剑858AD 700W,带数显的旋转柔和风,使用中发觉还不错。升温很快,温度控制也很准(用温度表测过)。买成370。

网友:
宝贵的经验

网友:
的确不错.最少知道了高级白光跟国产的距别.物有所值.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安泰信936,就是不知道白光的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只要是936是不是芯都可以互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一个安泰信936,就是不知道白光的芯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另外,只要是936是不是芯都可以互换的呢?

应该都不能互换,发热芯种类太多了,除非厂家说可以。

网友:
安泰信936的发热芯是专用的,只有两根线。

网友:
今天测了一下焊台的预热时间,就是从开机到300度的时间。

三剑936:32秒
三剑936A:56秒
黄花35W:162秒

已经补充到前面的报告中了。

网友:
我叫人从深圳带了台936焊台才60元,很少用还不知道性能怎样。

网友:
白光发热芯是不易坏的!97年从深圳带回的白光926到现在没坏过

网友:
haha,我第一次就买了936,用的很好。

网友:
买936不能买太便宜的,假货太多,有的图便宜买来几次就用坏了,便宜无好货啊

网友(2007-10-19):
白光的发热芯是什么样子的?偶没见过哦.

网友:
也想买台,不知道200块左右什么牌子的能相对好些,

网友(2007-12-28):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维修时的工具是很重要的,有了楼主的介绍,一点要买一个质量好的,不能贪图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