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修不稳定的内存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7-07-16):
请问大家对能亮但竟系统后不稳定的内存有什么维修的好思路,能定位到那个芯片的?一般这样的条子测试仪器和RST都很难测出来,我手里就有几跟.不可能一个一个的换了试吧.望高人指点?

网友:
内存初级维修是可以,更深层次没有点设备一般是不建议去搞的,而且内存这东西本来就比较精密.像不稳定的条子多数不大好查的,必须要有专业的设备.否则真不建议去搞.

网友:
1楼的,用RST多测试几次,不稳定的,是可以测试出来的。

网友:
必须要工厂级别的颗粒测试仪才行,不然普通的维修有些问题是修不到的

网友(2009-07-15):
不要在RST上困死。多试其它的测试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