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MSI的845的板子 开机跑63 然后过不去 换了BOIS 还是没用

楼主(2007-07-16):
MSI的一块845的板子 显示63 以为是内存供点不足 换过一个MOS管后 有时候能开机 但是不稳定(重起后就不能开机) 后来换了一个型号一样的BOIS  从1跑到25  检测不到内存会报警 但是就是跑到25后 停留 这个是什么问题?  看到一个帖子说可能是IO  或者南桥的问题 但是这个具体检修怎么做呢  希望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你查查键盘是不是接错了,或是键盘接口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刷错了,如果还是不行,先把BIOS刷回去再说。

网友:
怎么刷BOIS   我没有刷BOIS  我是直接找个一样的装上去的

网友:
在哪找的,是从一个一样的板子上找的还是随便找的一样的IC型号,可惜偶没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