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今天维修得出的一个代换结论和请出飞翔大哥

楼主(2007-07-16):
今天维修一ASUS 915主板,POWER IC AD 3181坏,用3180代换OK,朋友们可以少走弯路,另外今天也碰到一个棘手问题,有一EXPO的NF2主板,绿色大的那种,IO被动过,故障是能点亮一下就灭,主板没有短路的地方(当然,是关键点没有),因为IO是刚被换的所以开始没有想到IO,后来测试发现COMS BATTY 电压变低(上主板后才变低)以为是三极管短路,换之,无效,最后换了IO,OK了,电压变正常,但是还是点亮就灭,因为该主板还有个北桥的电感被动过,所以我也不想修了,不过请飞翔大哥给分析下应该是什么故障,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小的IC,APPT1(可能记错了)坏了,因为绿线有经过他,不过那东西我没有代换所以就不修了,请帮忙分析.........................................

网友A:
论坛有啊,ATTP1. 3连6就OK了
我的思维是别人动过的东西我第一时间考虑,而不是最后考虑

很多无良维修者,自己修不好,就把自己认为好的配件换下来。.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认为ATTP1应该没坏,如果坏了,就不会出现你说的“点亮一下就灭”,你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因为主板有短路,仔细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啊,ATTP1. 3连6就OK了
我的思维是别人动过的东西我第一时间考虑,而不是最后考虑

很多无良维修者,自己修不好,就把自己认为好的配件换下来。.所以...

兄弟,给偶个连接,谢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张大哥给出的连接........

网友:
张大哥 哈哈~ 啊

网友:
呵呵,可能都是大叔级的吧

网友:
好东西大家地起分享!!

网友:
ATTP1,没坏,坏的话根本触发不了。照你的描述,可能哪个地方有短路,COMS电路和BIOS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