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有小口锡炉,上面用600左右的风枪,能不能做BGA?

楼主(2007-07-16):
东西还没买,但是为了节省成本但是又要做BGA,不知道这个方法熟手成功率怎么样?
方法

网友:
锡炉温度会不会太高了,如何解决?

网友:
很多厂家直接用锡炉换BGA
关键还是温度控制上

网友:
这样板子不变形才怪!

网友:
那下面加热的材料一定要DIY才行了?
可是我做不来啊

网友:
锡炉有温控的,把温度调到150度就可以,但这时焊锡锅里的锡是不熔化的。

网友:
北京芯盛科技培训中心BGA焊接中就有用锡炉换BGA的!

网友:
但双面有元件的板子就做不了,所以还是想DIY双面加热的设备!

网友:
我认为下面还要找个均匀受热的材料才行。不知石棉网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