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城1772ED显示器总线进入方法(已修复)

楼主(2007-07-16):
我有台长城的显示器,亮度调不下,有回扫线,想进总线调下,试了很多种方法,都进不了,请高手指点迷津.(原来是G2电压偏高了,分压电阻阻值改变了)
[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怎么没人帮我啊,要是不进总线,有什么简单办法降低亮度?

网友:
有回扫线,肯定是G2电压高了,这个显示器的G2电压是从高压包的一只脚整流,滤波,再过通电阻分压后得到的.你看看分压电阻是不是增大了.

网友:
这机芯是不是三星的,如果是只能用软件调了

网友:
按住''+" 不放, 关机 再开机
OSD 变为红色, 即可.

网友:
我按三楼的办法修了下,调整了下G2的电压,基本上恢复正常,谢谢!

网友:
楼主,这晚还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