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比较菜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PS/2键盘要换线,没有标注clock,data,gnd和vcc
不知道怎么识别...
万用表能量出clock和data吗?ms不行的说

网友:
量一根,拆一根对应位置焊一根,仔细一点,肯定不会错的。

网友:
打开键盘看里面的电路板,有4根线连接:
分别是:CLK,VCC,DATA,GND
塑料块朝下,面向自己。塑料块右边为第一脚,左边为第二脚,然后是3.4.5.6
1脚接CLK,3脚接VCC,5脚接DATA,6脚接GND。

网友:
会不会也支持一下,我想要下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