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速度慢,维修一例!

楼主(2007-07-16):
我今天修到一块华硕 M2NPV--VM 的主板,开机跑到 03 会挡大约40秒再接着跑,能正常开机,就是测试速度好慢,
一开始我认为BIOS有问题,换后,涛声依旧,我量测了电压,频率均正常,后来没办法就换了南桥,问题解决!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有高手知道的,请指点
开机速度

网友:
ASUS A7N8X 开机C1停大概30秒到25停10秒 才出画面

网友:
有点想不通,你能怀疑到南桥真牛B

网友:
有些开机速度慢可能是南桥虚焊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