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焊接无铅主板?

楼主(2007-07-16):
今天收到块升技IB9,有几个电解电容是歪的,想把它们纠直,于是拿出常用的黄花牌30W电烙铁对准焊脚加热,不想过去1min,按照以前经验早该融化的焊点居然屁反应没有,倒是电容都发热了.以为是烙铁没挂锡,仔细检查一番,正常啊.又挂锡,再焊,还是没反应.居然纹丝未化!仔细看了下焊点,比起以前的光泽要差些,后来翻看资料 才知道这是无铅焊的主板,请问,它的焊接方法、工具、材料是否和传统的有铅焊接不一样?

网友:
焊不下来,麻烦了.有好的建议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我认为,先在焊点上加有铅焊锡,把无铅的焊点变成含铅的,熔点就降下来了,也就好焊了。你们试一下行不行?

网友:
张老,这样基本没什么效果。

网友:
焊铅焊料比无铅少了二三十度,主要还是烙铁功率不够,平时主板旁的电容都不太好融,这个不换烙铁没办法。

网友:
我想起了,上次用黄花35W的做一般的板子好像都很勉强。

网友:
无铅,狼来了  ,现在都不敢买贵的工具,怕又要重新买

网友:
最近单位放假,板子拿不出来,开学了溜进去偷出来换个功率大的焊台来试试~ 7楼的同学,我30W的黄花电烙铁焊过SOCKETA的板子电容,只要烙铁头搪了锡,没问题呀,两下就融化了.这无铅的倒麻烦.

网友:
无铅好麻烦啊

网友A:
我遇到特别难拆焊的电容都是先用热风枪加热后,再用烙铁焊下它。。。。。。。。。

网友:
现在的板卡都是无铅的了,维修工具也要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特别难拆焊的电容都是先用热风枪加热后,再用烙铁焊下它。。。。。。。。。

天哪,要多大的温度啊,这样下去,元件会不会完蛋了

网友:
无铅的也好焊,得要的是温度要调高点,至少比焊有铅的要高出50摄氏度以上,,那种DIP电解你用烙铁在板背同时加热两个脚,大概5S就能搞定。

网友(2007-12-15):
大家先不要急于买无铅焊台,我买了快克的968,花了近400元,效果等同于普通的。
哪位可以推荐一款既便宜,又真正好用的 ?
另外告诉楼主我的方法:用热风枪在下面加热,可以直接取下,也可以加热后再用烙铁、吸锡器取下。以前我用锡炉,等的时间太长了,后来就用这招了。
35Wl功率太小了,以点对面,势单力薄,这就是为什么你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