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6):
请问爱国者775FP显示器图象不清晰,图象竖向显示锯齿状该怎么修?
显示器

网友:
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包括热电的大电容,一次电源和二次电源的. 还调一下莫尔纹.

网友:
可能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曾经有过一台.是别人修的是CPU坏了.也出现这种故障.
CPU坏也导至想不出是什么道理.

网友:
查一下行幅控制电路及前级控制管。。。。。。。。。。。。。。。。。

网友:
查一下灯丝供电电压和供电滤波电容。

网友:
这个不好修,一点点查吧

网友:
电源波纹大/行頻小信处理电路滤波不良或存在寄生振荡/行阻尼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