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7-07-17):
高手请指教.V星848P(6788)电压4V.还有数据地址也是4V.开机正常.键盘三个灯闪个不能.问题出现在哪里?正常供电是5V.数据也是5V

网友:
把排容去掉,不行换排阻,还不行换IO,还不行换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换过了.IO换了.排阻也换了.排容也换了.电压还是上不来.键盘电压哪里过来的?

网友:
大部分是红色5V直接杀过来.............

网友:

V星的848键盘鼠标的供电是哪里过来的?IO换了.排阻排容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高手们.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确定键盘是好的吗?有些键盘坏了也是这个现象的,还有键盘接口不良也是

网友:
这故障我做过  开机就是键盘灯会比较暗的闪  还会伴有粘键的声音  2片了都是这样  去掉电容了  换了I/O了  还是一样  后来换了75232    也就是串口芯片  一般是有2片

网友B:
我用的是罗技键盘试机的.只要主板上电.键盘三个灯就闪个不停.但开机是正常的.电压只有4V

网友:
键盘天天在用.绝对不可能是坏的.

网友:
你把键盘换在别的电脑上面看一下是不是键盘的问题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键盘的问题了!我以前遇见过!

网友:
人家都说键盘绝对没坏了.怎么还会是键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罗技键盘试机的.只要主板上电.键盘三个灯就闪个不停.但开机是正常的.电压只有4V

看情况像是你的键盘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把排容换成180PF试一试。或者看看有颗8pin的双MOS管IC是否良好。它的供电并不是红色5V直接杀过来。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
有点怀疑这个。但没有他的资料(参数)。能否给点资料。

网友(2007-08-19):
把排容去掉,不行换排阻,还不行换IO,还不行换南桥 还不行?………………换主板吧!!

网友:
楼上的?  472排阻. 正常不?   换个试试啊!        最近 修过一例就是他坏了  啊!!!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建议楼主查一下。

网友(2007-09-19):
去掉c181试了没?

网友:
简单的安放能够法就是直接引个5V去,PS2好USB也好
一举两得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碰到过,不过那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把排容去掉,不行换排阻,还不行换IO,还不行换接口还不行换南桥

网友:
PS/2的电压大多数是通过一个8脚IC 输出来找一找看

网友:
应该是电路短路,

网友:
我上次也碰到了一个板子,情况也很奇怪:
I/0到鼠标的时钟脚,中间经过一个排阻,一个零欧的电阻,还电容滤波(让我拆了),直接进键盘鼠标口了,,,,量排阻输入脚四个脚都是5V,输出脚,只有鼠标时钟相连的为1.5V,鼠标口拆了,排阻和零欧的换了,还是1.5V,不知为何.

网友:
键盘连电 三个灯一闪一闪的 把键盘口的线切了从新接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