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PCI槽插上东西就死机

楼主(2007-07-17):
3个PCI槽插上东西就死机,插网卡有的时候找不到,只有两个可以用,打阻值卡没用明白,板载声卡也坏掉了 是否南桥有问题?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东西,如是杂牌的估计不是故障...........天生就那样,如果是大品牌的估计NB OVER

网友:
硕泰克 愁到抽筋

网友:
从我的经验看来,我怀疑是lo有问题,lo是关pcl插也

网友:
打一下pci电压,怀疑南桥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我估计你测一个他的时钟、电压、复位看看都正常吗?如果不行可能就是南桥和I/O都可能有问题啊
                           我的发言完毕啊

网友(2007-08-29):
3.3,5v正常吗?

网友:
PCI槽没问题的话估计南桥挂啦

网友:
打下PCI的阻值,换个IOY试试,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PCI插槽
没有问题
有可能电源
或电路板加电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