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肋,一块828GL的粤美嘉主板,屏显白色的?

楼主(2007-07-17):
救肋,一块828GL的粤美嘉主板,集成显卡,诊断卡从C1跑到7F,屏幕指示灯绿色,屏幕显白色,各位老大,在线等到呀....

网友:
十三哥,张老师快来呀?

网友A:
3级色正常不?还有厂行信号,查它到北桥的线路.3级色正常  ,厂行信号正常   I/O是83627系列的可以换个试下,还有刷新BIOS,看看PCI亮不

网友:
打R,G,B和行场对地阻值,一般这样的情况为NB挂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级色正常不?还有厂行信号,查它到北桥的线路.3级色正常  ,厂行信号正常   I/O是83627系列的可以换个试下,还有刷新BIOS,看看PCI亮不

能不能说明白一点RGB的对地阻值正常是多少呀

网友:
3级色一般相差一1欧,为正常,厂行不过10欧,都正常的话,就是北桥坏了,845GL的板跑7F,不亮多为桥坏

网友:
像这种板如果加块PCI的显卡上去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