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备能不能做回流焊,对工具有兴趣的朋友说一说

楼主(2007-07-17):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9802d3cbc352.jhtml

这个有的直径很大,主板都放得进去。
还有长方形的29CM X 19CM X 5CM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a532194736a47.jhtml

产品特色:
    1. 近似卡通的外观设计使产品更贴近生活,拉近了与人的距离。
    2. 悬浮式结构设计,真正实现“烙饼不用翻”。
    3. 可展平的结构设计,使产品功能更强大,可同时满足烤、烙、煎等
多种制作需要。
    4.上下盘加热单独控制,且上盘采用双温控温,可做饼类、烧烤类,操作更方便、更省心。
功能介绍:
    1. 采用酚醛树脂为原料的外壳,具有无毒、无味、耐磨、耐热、不
烫手等特点。
    2. 设有上盘加温指示灯,当温度达到设定值时, 加温指示灯灭以提示可放入食品进行操作。
    3. 结构独特的导油槽,能将使用中溢出的油重新送回铛底。
    4. 上盘为悬浮结构设计,可随食品的热涨而自由调节,使不同厚度的食品拥有相同的加工效果。
    5. 上盘专为烤肉设有沟槽,可以展平,可用上、下盘同时烤肉,下盘为恒温,上盘设有调温装置。
    6. 适用于加工各种烧烤、烙、煎的食品,如大饼、馅饼、发面饼、锅贴、玉米饼、烤肉、煎鱼、油焖大虾等。
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220V~
额定频率:50Hz
额定功率:1200W

网友:
我最近在关注这个机器,是台式回流焊机,已经给老板联系过几次了,准备过段时间买。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05d30886350a2.jhtml

不知道为什么BGA焊机会比回流焊还贵。

网友:
一、概述:
      产品采用微电脑控制,预存八种回焊控温曲线供用户选择,可满足国标和美标有铅无铅的SMD、BGA焊接要求,操作简单,整个焊接过程自动完成;
     快速红外线辐射和循环风加热,使温度更加准确、均匀;模糊控温技术和可视化抽屉式工作台,使整个焊接过程在你的监视下自动完成;能完成单、双面板的焊接,可焊接最精细表贴元器件。
     采用了免维护高可靠性设计,让你用的称心、放心。

二、产品说明:
1、超大容积回焊区:
     在效焊接面积达:180 x 235 mm,大大增加本机的使用范围,节省投资。
2、多温度曲线选择:
     内存八种温度参数曲线可供选择,并设有手动加热、强制冷却功能;整个焊接过程自动完成,操 作简单。
3、独特的温升和均温设计:
     输出功率达800W的快速红外线加热和均温风机配合使温度更加准确、均匀,可以按你预设的温度曲线自动、准确完成整个生产过程,无须你动手。
4、人性化的科技精品:
    刚毅的外观,可视的操作,友好的人机操作界面,完美的温度曲线方案,从始至终体现科技为本;轻巧的体积和重量,让你节约大量金钱,台面式放置模式,可让你拥有更大的空间;简单的操作说明,让你一看就会。
5、完善的功能选择:
    回焊、烘干、保温、定型、快速冷却等功能集于一身;可完成CHIP、SOP、PLCC、QFP、BGA等所有封装形式的单、双面PCB板焊接;可用作产品的胶固化,电路板热老化,PCB板维修等多种工作。广泛适用于各类企业、公司、院所研发及小批量生产需要。
6、技术参数:
    有效焊接面积:18 x 23.5  cm
    产品外型尺寸: 31 x 29 x17  cm
    产品包装尺寸: 36 x 23 x36  cm
    额定功率: 800W
    工艺周期: 1~8 min
    电源电压: AC220V/50HZ
    产品净重: 6.2Kg
    产品毛重: 7.5Kg

网友:
你介绍的这个东西看过,主板放不进去的,做显卡,内存不错。

网友:
淘宝上还有几种大面积的也才3,4千块,可以做主板,不过我们做的是小板子这个便宜,就不知质量如何了,不过老板保证得信誓旦旦得。

网友:
张老师怎么了,在论坛里发起电饼档?是不是肚皮饿了呀,我这有烧饼,来一个吧

网友:
回流焊也可以做BGA的,弄个廉价替代品看能不能行。以前陈小波版主(以前在这里当版主,现在还在9修当版主)说过台湾的铁板烧¥1000多,做BGA很好的,就是带不进来,实际上和电饼铛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想问一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