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修液晶显示器,你的疑惑是什么?

楼主(2007-07-17):
刚开始修液晶显示器,你的疑惑是什么?大家 一起讨论讨论吧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集成度高,配件不好找,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
个人观点....
我以前是修家电的..

网友:
主要是电源板电路和高压板电路问题出的多,哪为大哥能不能讲解下重点?

网友:
主要是不明白它的工作原理,配件太少了,没有办法替换,,故障难排除

网友:
个人感觉液晶主要是高压部分,电源电路部分坏的比较多些。图形处理部分不怎么容易坏。

网友:
我最想知道怎么学,渴盼已久了.哪位朋友能告诉我怎么学啊,哪有资料阿.谢谢

网友:
液晶有些故障的故障范围不好判断

网友:
我没修过看了有点意思~!我以前也是修家电的`!

网友:
谁有资料能借我看看吗>

网友:
液晶显示器好修吗?>

网友:
看来很难学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种水平袄....

网友:
恩配件的确难找 `!

网友:
现在买配件上淘宝,很多的

网友:
没多少疑惑的,比CTR好搞多了

网友:
现在液晶配件网上也有卖的了,以后修液晶A/D会方便多了

网友:
单从修理这个角度来看,比CRT简单多了,主要是资料与配件采够上教难。另外初学者开机也很难哟!

网友:
没有资料,没有配件。

网友(2007-09-18):
我觉得配件难找,才修的时候不能立刻断定故障,要一样一样的排除,

网友:
有同感,屏坏还是有点麻烦,因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