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二极管如何测好坏的问题

楼主(2007-07-17):
遇到一块810板子,CMOS无法保存,查资料得知是:电池旁边的两个二极管可能有问题(让大家见笑,刚学),试着去找到这两个二极管。按书上说的:红黑笔各连接两端!
第一个二极管测量的数据:1.600    0.192
第二个二极管测量的数据:1         -0.537(并伴有哔哔声)
按照书上说的:应该反向为1,正向在0.几左右的,但是两个都不符合,究竟是哪个二极管是好的??我感觉是第二个二极管有问题.(因为板子上还有个一模一样的二极管测的数据和第一个二极管相同),希望XD们指点一下.究竟是哪个有问题还是我测量的方法错了?

网友:
能测量出负数来,没有见过,难道是光电二极管或透明的受强光照射?

网友A:
呵呵,张老师,你别逗了
他连二极管也不会测啊,怎么弄维修?
劝楼主还是去学学电子基础吧

网友:
就是普通的二极管,上面字母为:SS14.先说说我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张老师,你别逗了
他连二极管也不会测啊,怎么弄维修?
劝楼主还是去学学电子基础吧

你一开始就什么都会??你会,你说说怎么测就是了!!
还有就是,这个版不是写着:基础问题,有问必答;参与讨论,快速长分;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难道基础问题不让问???

网友:
二极管的测法是正确的(以前在物理课学习过测量方法,虽然多年未接触物理书,这点应该是记得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第二个二极管测的数值:正向为负值,反向为1)

网友:
除非我说的那个原因一般不会出现复数。硅二极管反向漏电很小,几乎相当于断开,正向随所用的万用表和所选的欧姆档倍率不同而不同,400~1K都有可能。

哦,如果你是在板子上测量的,也可能受到CMOS电池的影响造成负数的。这样的测量是不准的。

网友:
张先生正解,确实是在板子上测量的,受了CMOS电池的影响。刚想把它焊下来测,现在把电池拿掉测得数据完全正常,(正向为:0.185,反向为1)证明两个二极管都完好。
      看来CMOS数据无法保存,连接POWER ON无法关机,手一松就自动重启,不是二极管的问题。那应该从哪个方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首先检查BIOS高级电源管理里 by lan 这一项,disable了没有?85%有它而起,然后再考虑硬件问题,看来你装机知识不足。

当然先要解决CMOS保存问题。沿着电池跳线针往过查,电阻有无虚焊断路,电容有无漏电短路的。

网友:
对于电子元件的东西可以参考这里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display.php?fid=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检查BIOS高级电源管理里 by lan 这一项,disable了没有?85%有它而起,然后再考虑硬件问题,看来你装机知识不足。

当然先要解决CMOS保存问题。沿着电池跳线针往过查,电阻有无虚焊断路,电容有无漏电短路的。

装机知识还是将就混的,主要就靠它吃饭的.修机知识严重不够。以前没学过这东西,正在学习,本来准备去杭州参加培训的,但是最近时间不允许,只能等下次了!!郁闷中!!

网友(2007-09-29):
学习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我天天下班在论坛泡,天天看,我相信总有一天能自己修的

网友:
我就一边修电脑一边学修板卡的!不过学起来好像有点乱!

网友:
我说我们要不轮流到基地去进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