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制作775转478带灯假负载转换座吗?

楼主(2007-07-17):
本作节约为主,很想478的带灯假负载两用还可以测试775或370的CPU座,不知可不可行?有高手提供资料吗或指点下。
cpu

网友:
哇,你的这个带灯负载,就算能实现其功能,那是个几面体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在775假负载或370假负载上按正确线路接个478座,就可以插上478带灯假负载,就可以多用了阿,线路估计不复杂,没做过假负载,也没拆过带灯的,不知如何下手阿。
[
]

网友:
第一个,不同的CPU插座,里面的针脚定义是不同的
第二个,不同的CPU插座,开关是不同的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思路可以,但不现实!

网友(2007-08-16):
想法可以,但不现实!

网友:
这样做出来还不如买两个

网友:
高手。有构思不错啊。呵呵。不过感觉成本上可能也相差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