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原装机主板用手接触cpu供电ic旁边晶振可以开机松开 ...
ibm 原装机主板用手接触cpu供电ic旁边晶振可以开机松开马上死机

楼主(2007-07-17):
ibm 原装机主板用手接触cpu供电ic旁边晶振可以开机松开马上死机,或者开机没反应的情况下用手再接触到晶振马上着机.换掉这个晶振情况一样,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维修
cpu
cpu供电

网友:
CPU供电的IC会用到晶振?

网友:
图我也照了上不了图,

网友:
终于可以上图了,

网友:
那个是不是时钟的,晶振

网友:
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
不是供电上的,是主板主(系统)时钟芯片和它的晶体。

网友:
开机跟这个主晶振没什么关系的吧,开机跟副晶振才有关系的,32.768的那个

网友:
不好说
你有没有用力按它,试下不要按,用根电线把它外壳导地看能不能着机

网友:
我只要把手亲亲放在旁边不用接触都可以,这片板修不修都无没关系只不过这个问题很怪,我第一次碰到.拿到我这里的维修地方一个一个比一个说得夸张,说什么ics被人旱过移位一个说什么北桥坏了,IBM原装板做工很靓每一个旱点闪闪发光清晰可辨,要是被人动过一看就明白.

网友:
拆掉主板上所有晶振相连的谐振电容~
不行就更换晶振~
再不行就更换晶振相连的IC或桥!

网友:
晶震和谐振电容要一起换的
如果有一样的时钟芯片也一起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