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D光驱, 动作正常, 打开盘符一片空白

楼主(2007-07-17):
光头来回上下动作正常, 光盘转动正常, 在资源管理器中打开光盘时显示一片空白, 读不出数据, 是光头老化吗(才刚过保修期)? 还可以查哪里?
已经调过光头了,还是一样不行

网友:
我们那儿回收废光驱,DVD 2¥,普通 5¥。
很多DVD都是刚过保修期,就坏。和VCD光驱不一样,调光头成功率极低,我就没有成功过(VCD光驱总成功率85%左右,修过1K以上,估计DVD可能不仅是光头的问题)。换光头又不合算,你不收钱人家都不愿意付光头的钱。

网友:
照张先生所言, 我已经很幸运了, 因为今天调整光头好了一个DVD, 就刚才发了修复的贴.
但现在这个调了光头就没那个幸运了, 这光驱动作都正常,打开资源管理器光驱符时, 感觉到光驱在读碟但显示出来的一片空白.

网友:
我不知道你那个光驱是DVD的,所以才给你说的,否则我都不想说(没有把握),以前最多就是把读VCD的部分能调出来。
哦,修好的那个,你试过读DVD盘吗?

网友:
两个都是DVD驱, 刚才试了, 只能读CD, 读不了DVD. 张先生果然了得!
再问张先生, 为何只能读CD, 是调头调错了(有两个电位器), 还是如您所说, DVD的维修不仅仅是光头问题?
再请教: 为何一个读DVD显示没放光盘错误, 而另一个没出错提示,但显示一片空白?

网友:
你肯定调对了,但DVD部分不是很好调的,即使你用万用表记下数值也无济于事。如果动了光头滑竿上的螺丝更麻烦,那里也有机械的调节点。

网友:
请问光头下共有两个电位器, 是不是一个负责CD, 一个负责DVD, 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
1。光头可能连认盘的信息都看不到引起。
2。是分别负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