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SB电压低是南桥的事吗?

楼主(2007-07-17):
一块映泰的P4M800主板,正常开机跑C1不过内存,内存测试点电压都正常,最后发现1117的3.3VSB电压只有2.6V,电压偏低,1117三端,5V是正常的,控制端是1.4V,好板一般都有2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跟南桥有关系吗
测试点
主板

网友:
内存电压多少呀

网友:
在没有开机的情况下,南桥有1.8、2.5、3.3v等电压,均属正常,3vsb电压低,要看1117这个管是否发烫,输出端阻值多少,如果发烫,阻值低,未必是南桥问题,io,网卡都有可能
已经开机了,内存不过,这属于内存不过的问题,和3vsb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板现在不开机,1117的3.3SB就低啊

网友:
你这个1117具体在什么位置呀,在南桥附近还是在内存附近 呀你要知道它起的什么作用呀

网友:
南桥的1117,现在奇怪的是插了根128DDR内存就过了,其它的内存都不行,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