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总掉电,真是没救了

楼主(2007-07-17):
我的机器有块迈拓160 g,2m 缓存的硬盘..时常,卡的一下,就像关机时硬盘发出的那种卡的一声..
我以为过热的原因,加了块显卡的小风扇散热.
后来换了块品牌机电源,再后来,换了数据线..
它还是照旧时不时的卡一下..
各位朋友,帮我出出主意,还能咋办??
显卡
掉电

网友:
你的应该是串口硬盘,是因为串口线同电源接触不良引起的,不用太担心,你只要将你的数据线同主板接触良好就行了,我建议采用玻璃胶土封住接触处。

网友:
我在家里的那台机器也是电源插头松,不定期掉电,还是并口的。楼上说的应该是对的。

网友:
我家的IBM 80G并口的,有时加不上电,拆出来仔细看,发现12V的金属片断掉了,而且断得很里面,太难焊上去了。
不过最后还是搞起来了,前不久又脱焊一次再加焊,哎,命苦啊

网友A:
楼主没有考虑到是电源的问题吗?
[
]

网友:
我是的并口硬盘..上面各位所说的我都试过了.
第一块电源,技展的,换了几个头,结果都一样..
第二块电源,是一个品牌机p3电源.也换过几个电源插头..还是掉电..
数据排线,两个ide口都试过,排线也换过了.
我现在都没办法了,
有一点忘记说了,就是硬盘的电路板有块元件烫手..
不知是否是硬盘本身的问题..
换一块这个板大约要多少钱呢??

网友:
主板815ept 图拉丁1.1 没超频.显卡gf mx200 另加一块硬盘..光驱都没有..按理说供电不应该超负何.

网友:
也有可能芯片不稳定,你在其他地方弄个风扇对着硬盘电路板吹,看是否这种现象消失才能证明是芯片问题。不要把风扇直接装到硬盘上。

网友:
嗯..谢谢各位..
只能先这样了.
我有块120g的迈拓的电路板..不知能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
不要随便替换,板上的固件不一定完全一样的。

网友:
硬盘的电源插头可能有问题,现在的电源的硬盘/光驱的供电插头的弹性都不太好的.我遇到过的.把它处理一下.

网友:
谢谢张先生..
卖我硬盘的同意免费帮我换块电路板..
换块板再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