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短路一般会烧北桥吗?

楼主(2007-07-17):
如题,最近接手的三块主板,拿来都是强制加不上电的,测量后发现CPU供电的12V短路。
换上好的管子能上电了,但是发现北桥好象又不对,照各位的经验来看,一般这种情况北桥容易挂不?
cpu
cpu供电

网友:
无数据,不知道该怎么说
一般板上都有保护电路,不至于烧北桥(有些板设计有问题,CPU上管穿,NB就挂,少数)
如果你一直强制加电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A:
如果上管的DS击穿了,你又强行加电的话. 那就会击穿北桥.

网友:
12V短路还敢强加电?
真是佩服楼主的勇气.

网友:
多点失败多点教训,借鉴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会烧的,我遇见好多拉

网友:
845架构的主板一般都的12V提供CPU核心电压 12V要是短了就直接进北桥了 看看AGP供电要是也短了 那桥就OVER了

网友:
打一下AD阻值摸一下温度
一般都可以判断出来的

网友:
强制开机一般情况下坏处多阿。我有块NF2 的板子,换了CPU供电管后,有个开机的74坏了,没有配件换,想开机试。强制开机,结果供电管击穿 ,北桥完了。教训啊,坏了有备用的板子拆件了。

网友:
一般不能直接开机是正确的不然的话要烂的

网友:
那检修的流程应该是:
发现不能加电的,先测下12V有没有短路,发现有短路,拆供电管
如果没有短路的话,再短接绿线和黑线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