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PE 主板不触发~

楼主(2007-07-17):
精英845PE 主板不触发~
触发排针只有0.65V 强制触发 I/O烫,换后还是不触发 打各阻值发现VGA供电对地短路 供电管和附近电容搞下 还是如此
追触发供电也没发现问题,现在应该如何解决?
需要把网卡芯片摘了么

网友:
多为NB挂,打NB AD线咯
和网卡应该没关系

网友:
从排针反追电路!另外查紫线的电路!

网友A:
用什么IO,看看箭板主在资料区发的开机流程吧。修那里去查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英845PE 主板不触发~
触发排针只有0.65V 强制触发 I/O烫,换后还是不触发 打各阻值发现VGA供电对地短路 供电管和附近电容搞下 还是如此
追触发供电也没发现问题,现在应该如何解决?
需要把网卡芯片摘了么

VGA供电短路就是北桥烧了。

网友:
到底是南桥还是北桥 2楼和6楼不一致啊 我好象记得是北桥 不大清楚了
继承的显卡好象是北桥处理的

网友:
把紫色5V直接搭到开机键上,会引起复位不过(在电路出问题的情况下),要这么做的话,还不如强制开机更直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IO,看看箭板主在资料区发的开机流程吧。修那里去查查

I/O是83637的,强制触发,I/O烫,换了个83627,还是不触发

网友:
通过打座子没发现北桥相关的问题,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判断是北桥的问题。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
VGA线路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到底是83627还是83637啊

网友:
VGA短路,很可能1.5V也微短了.南北桥都用1.5V,南桥不正常能触发吗?

网友:
1 楼主首先看VGA的供电数值是多少? 你是如何判断短路的?

2 ECS的板使用的IO应该为83627 ,不是83637

3 PWR开关上的电压我认为很有可能是正常的。看下图: 当然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性。具体还是要顺PWR走线看一下。

网友:
公司的垃圾铁通。。图片发不出来。汗呀  给我个MAIL。 我给你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