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84睡眠唤醒后蓝屏怎么修?

楼主(2007-07-17):
RT~~

还有7059(帮DELL OEM的,非MSI设计),插大电源正常通电,插上小电源后3,4秒后断电,VCORE和小12V都没有短路,也没有互相短路~是不是把MOS管和VRM一套先全部换了再说~

还是7059插上大电源后,ATX除了5VSB以外,所有的输出电压都拖得很低,但是又量不到具体哪个芯片或桥短路~

还是7059全板电压正常,但是DIMM电压无,MOS管G极无驱动电压,换了U22(VRM)后还是如此,另外奇怪的是5V转5VDUAL,3VSB转3V的管子输入输出电压正常,但是G极电压都只有5V~这个板FAE也没修出来~

网友:
个人观点: 打一下北桥是否ok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袄..

网友:
没见过的问题不好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