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MOS管的D S G极

楼主(2007-07-17):
为了判断
场效应管
的好坏,都是拆下来,用万用表的
二极管
档测,在六组数中有一组数值在500左右就算好的。如有一组阻值为零,短接另一个脚如果阻值也在500左右,也是好的。这是老师教的测量好坏的方法。。可就是不知道他三脚是何极?
方法

网友:
带电判断场效应管好坏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请问主板上MOS管的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控制电压的关系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
三极管与场效应管判断方法(图文)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