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K怎么老装不进驱动?

楼主(2007-07-17):
PCI3K一套(2.21VER. W2K克隆系统), 都是一套新购的, 按照说明书上一步一步仔细做了, 写固件正常, 克隆完系统后重启找到新PCI设备, 可我找遍光盘和硬盘里, 这驱动程序就无法自动寻找安装, 目录里有PC3KPCI.INF文件, 可就装不进去. 还是显示黄色的"其它设备-PCI DEVICE". 怎么回事?

由于第一次使用PCI3000, 所以不了解情况, 现在我能打开PCI3000软件, 打开后能通电给待修硬盘(Power suply), 这是否就表示正常了? 为何还出现其它设备?

网友:
2.21我没有用过
你看看能不能进PC3000的程序嘛

网友:
能进PC3000程序, 也能使硬盘通电, 但挂几个坏盘有时认出盘后却打不开"ultity start", 跳了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不知是硬盘问题还是卡驱动没安装好的问题, 因为第一次使用, 所以拿不准

网友:
不知是硬盘问题还是卡驱动没安装好的问题, 因为第一次使用, 所以拿不准

网友:
个人认为正常 我的也有 但不影响使用 不要想那么多了  安心学习修盘吧   楼主这个问题捆扰好长时间了

网友:
PCI DEVICE 这是主板驱动没装
但你千万不要去装,装了之后PC3000就会进不去了
不装不影响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