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启动黑屏

楼主(2007-07-17):
电脑按开关键后启动显示几行英文字后黑屏,连BIOS都不能进???
请各位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补充

主板是梅捷945的主板

网友:
有相机就拍图片上传,你这样别人根本不知道你的机子的故障情况

网友:
最起码要把屏幕上出的什么说下吧,这样的话才能帮到你啊!

网友:
该不会是键盘不行吧?

网友:
楼主有没有试过排除一些设备上的问题,比如外接的键盘,鼠标是否正常,另外查查主板内部的一些接线有无松动或者接触不良,有些设备检测不过会出现诸如此类的故障,你得一样一样排除了最终才可以确定是你主板的问题还是主板上其他元件的故障,你这样问的话太笼统,没人能说出问题所在.

网友:
是不是就是卡在LOGO画面,如果是的话,只让一片板单独工作,还不行的话 ,就考虑刷下BIOS,我曾遇到一片联想的板的这样的

网友:
我怀疑是内存有问题!是不是查了两个内存啦?把掉一个内存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