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一条金士顿DDr256 400的条子

楼主(2007-07-17):
,上机,点不亮,也不报警,诊断卡报C1.这个要怎么修
点不亮

网友:
有没有换个插槽试试,另外如果还不行的话,建议换根好的内存试试,有些不一定是内存问题,也有可能是插槽的问题,部份主板插槽不能够跟内存很好的接触,所以有可能出现上述故障。

网友:
换条子就ok,确定是内存问题

网友:
LZ好象问的是这样的内存怎么修,还请师傅们来解答,我有个DDR256M的也是这个问题,上去就不亮了也不报警,虽然其他条子是好的,后来用一个笔记本的DDR芯片换上(SPD也一起换了,还用笔记本条子上的),也是这样,芯片焊接也没问题,为什么呢/?

网友:
这样情况都是要通过测试来确定内存的问题,
如果没有内存测试仪,那么就不要维修了.

网友:
可能是颗粒坏了~! 换了试试~!

网友:
要不就是贴片电容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