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额使用材料,增长使用寿命

楼主(2007-07-17):
昨天接一电脑,故障是无法装机。用户说用了多少个版本的WXP都是装到大约70%便自动重启、扫描、安装到此处又重启......如此反复。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
      用户说先前请来的两名维修工都说是主板上某一芯版坏了,找不到配件,只有主板、cpu、内存、电源等全部更换,要一千多元!!而我打开机箱一看,显而易见的故障一目了然,主板上大而面积电解损坏,数了一下共八个,我估计是问题所在。 告诉用户明天来取。
      看来问题不大,修理却也费神,也为了延长用户使用时间(也可能赢得一些荣誉),因此决定对元件降额使用(现在有些元件确实不敢恭维呀,且对单机来说,成本也高不了多少)。在空间较大的地方,尽量采用高耐压、大容量的优质电解,只有在空间受限制的地方才采用标准点的材料,且元件尽量不完全靠上主板,利用引却,远离主板或偏离热源一些。
      几十元解决了上“千元”的故障,用户非常感谢,后买了一大包梨子表示感谢!
      附图为更换后的主板,箭头所指为更换了的电解,虽然难看了一点,但也许实用多了。

网友:
不就是换电容吗?

网友A:
不解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因此决定对元件降额使用"
尤其不理解这句话,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网友:
呵呵,楼主的敬业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B:
这种方法并不可取,电容还是要贴板焊接,减小ESR的数值来减小发热量。电容可以换质量好的日系电容。体积小的电容也不一定质量差,很多质量很好的日系电容体积都比较小。

网友:
严重支持张老师!

日系是就是好!不过我所在的地方能买的最好的电容就是台系的!

网友:
除了换电容没看明白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此决定对元件降额使用"
尤其不理解这句话,不知大家的意见如何?

电容引远了,温度低了,所谓的奖品。。。

网友:
个人认为个子大不如容量大,2200的给他换成3300,6.3的给他换成16的不就行了,楼主拽文赚分了!

"用户说用了多少个版本的WXP都是装到大约70%便自动重启、扫描、安装到此处又重启",一般应该是先蓝屏再重启了,是不是?

网友:
对电容要知道的两点:第一、主板电容鼓包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电容的耐压低,而是因为电源是高频开关电源,所以电源里会杂有一些很高频率的杂波,如果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的话会发热导致鼓包,所以要选用高频电容。第二,这些电容都是起到滤波作用,根据工艺流程要求那脚是离电路板接脚越近越好,并不支持用引线连接,这是要注意的!

网友:
恩!!支持张先生  这种方法并不可取,电容还是要贴板焊接,减小ESR的数值来减小发热量。电容可以换质量好的日系电容。体积小的电容也不一定质量差,很多质量很好的日系电容体积都比较小。

网友:
这个客人真好 哈哈   之前那2个也可以叫维修工 ? 装机的吧 ?

网友:
恕我直言,你换的那几个电容一看就不是什么很好的材料。
另外同系列同容量同耐压的情况下,体积越大参数越好。

估计还比不上1000微法6.3V耐压的日系

网友:
电容好象容量换得太大了又不好吧,比如原先是1500UF的,给换成了3300UF,这应该变成负担了吧
听搞电子的朋友说,比如把150UF换成了1500UF的,有可能电源会烧掉?

网友:
感谢大家

抛砖引玉,受益非浅。
      “降额使用”早已有之,不是发明,这在早期的家电维修已不乏使用。主要是为了降低机器故障率,我想众多维修人员应该明白。不管这里否运用正确与否,也算提出来请教,如张老师及其它大师的帮助有理有据,是真心至诚的。表示感谢!
      10楼“赚分”之说,深感遗憾。换电容很简单,我也并没有说此技术如何之高深,我虽是学徒,但为人坦荡(我认为这可与精湛技艺并驾齐驱)。如真的看不出我说的意思也就得了,何必将心比心。这“分”能折成人民币吗?这是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居然有人来提醒我!!可他没有看见真正来此赚分的人。
      仍愿百花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C:

“蓝屏、重启”不是公式,可惜的是本次偏偏不蓝屏呀!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见过,谢谢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碰到过.....但是有些换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其实换好点的电容确实对主板的稳定性和寿命有非常大的帮助
这个是深有体会
关于容量,一般提升一些容量是没有关系的,多数情况下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并不可取,电容还是要贴板焊接,减小ESR的数值来减小发热量。电容可以换质量好的日系电容。体积小的电容也不一定质量差,很多质量很好的日系电容体积都比较小。

    同意张老的说法!日系电容确实不错,淘宝上也有很多卖家在卖也很便宜,只是我拍买到冒牌哦!有朋友知道怎么辨识正品日系电容吗?你们一般用什么牌子的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所见略同。

网友:
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上网去买点电阻电容的人是不多的,反正我没有这个爱好。

网友:
还是那句,换电容算是主板维修中最轻的活了,只是技术的成熟与提高而已

网友:
先不管技术含量 露珠的精神可嘉值得敬佩 所谓降额使用 实际在电脑行业运用非常广泛 比如cpu  实际运行的频率可以远高于标称频率 但INTEL为稳定着想 会把标称频率低一点 比如硬盘 明明可以制造80G的盘体 如果40G供应不上的话 厂家会把80G的盘体屏蔽一半当40G出货 比如内存 某些ddr266 333都能运行于ddr400的频率 但厂家为什么不标注ddr400 也是降额使用 一个目的 留有余量 稳定至上

网友:
谢谢 #25 cctv4news 的帖子

非议颇多,视若等闲。别无所求,只要稳定、耐用。理解万岁。

网友:
我一般就是用1500UF代1000uf 、2200fu代1500uf的,耐压相同。

网友:
看了这贴了知道很多搞维修的人并不懂电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参与,个别人的精神不好理解。

网友(2007-08-19):
郁闷,原来只是换电容,我以为有啥大事情

网友:
只是换电容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网友:
楼主说的那人是不是遇上骗子了,换电容的问题竟然能忽悠成全部不能用,全换,不会是搞推销的吧,简直比赵本山都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么是“忽悠成全部不能用”,不太这懂语文。可能你认为将快要损坏电解留到下次再换才是正常的,这样可以收多次维修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