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XP911W屏抖动后黑屏

楼主(2007-07-17):
今天接到一台美格XP911W的液晶,19"宽屏的,原先的故障是开机几秒钟后黑屏,再按开关又是开机几秒钟后黑屏,反复都是这样,屏在亮几秒钟的时候有图像并且是正常的.
后来我加焊了一下驱动板上最大的那个芯片.可以正常开机不黑屏了.以为好了,就放到自已机器上用.用了有几个小时的时候屏幕开始抖动,一开始只是轻微的抖动.没在意,后来抖动越来越大,到现在一开机屏就抖动得厉害,几秒钟后就黑屏.每按一次开机键就重复抖动然后黑屏.
想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出在哪个位置,给个思路.

会员1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主控芯片性能不良,换主控板试试。

网友:
需要看清是图像抖动还是背光抖动。
背光抖动测量高压板供电。
图像抖动换主控板试验 。

网友:
以前修过一款液晶也是开几秒黑屏的,后来查是电源部分一个电容爆了,换了就好了
也许情况不一样,但可以参考试试

网友:
会不会高压部分到灯管有接触不良问题造成灯管一闪一闪然后保护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可以在论坛里看 发了帖的   七喜17搞了好久后来才发现是电源的问题  爆了个 电容  你这样去量电压正常 插上去开机电压就底了好多V  我的是12V的  我直接在ATX电源上接12V  试机正常  你也可以这样去试试  刚刚开始我也怀疑了灯管和高压板  由于配件不齐 无法使用替换法  所以修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