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不能用怎么检修呢

楼主(2007-07-18):
usb接口不能用怎么检修呢

网友:
如果你没有学过芯片维修建议送交专业人维修!
1)测VCC阻值>150欧姆  D+ D->300欧姆 且阻值一致
2)VCC电压5V
3)拆除线路中的贴片电容排容
4)确认CMOS里已经打开USB
5)南桥不良~

网友:
挺全面了!!!!

网友:
讲的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