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6Y060L0前面没坏到,后面已经检测出5000个坏道了

楼主(2007-07-18):
Maxtor 6Y060L0前面没坏到,后面已经检测出5000个坏道了 还可以修复吗 是固件问题吗

网友:
你用什么软件检查的?

网友:
MHDD 什么软件都这样

网友:
用VCR42来试试!这软件对MAXTOR还是蛮有效的.不然就SF吧!

网友:
校正一下看看吧.虽然有点慢...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呢只有评比第2个磁头。。。

遇到这种问题呢只有评比第2个磁头。。。 你个硬盘有可能边成30G的了。。。我自己是不怎么会修。。是我朋友告诉我的 坏道太多的话一般多修复不了 。。只有用评比磁头 也叫砍头。。。

网友:
SF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同问SF是啥东西噢???
我还以为沙发呢

网友(2007-08-18):
如果想简单的修复,就用PC3000的逻辑扫描,如果P表不多,5000个坏道应该可以加进去的。如果不行,就用HDDL2.0试试。实在不行,开SF,就是自校

网友A:
一:查看G表是否已经3196,接近这个数也不行,如果是,运行G转P;
二:查看模块或组是否有坏的;
三:如果要求不严的话,用MHDD中的HPA剪容量,但是再用MHDD检测时在上方会显示HPA,懂行的能看出来已经被剪过容量,如果你剪过容量又不想让它出现HPA的话,改1F模块,校验后写入即可;
四:如果以上都不是你喜欢的方法,清除GP表,写入SF流程到每个头后开自校验;
五:开完后如果有坏道就MHDD ERASE
六: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查看G表是否已经3196,接近这个数也不行,如果是,运行G转P;
二:查看模块或组是否有坏的;
三:如果要求不严的话,用MHDD中的HPA剪容量,但是再用MHDD检测时在上方会显示HPA,懂行的能看出来已经被剪过容量,如果你 ...

厉害,打印学习了。谢谢

网友:
正学习中哦。。。来看看。。。

网友:
6Y的G转P,ISA有缺陷的最好不要用

网友:
金9 G转P 会死的   跑自检好些   想快点就关段吧

网友:
先用PC3000检查一下固件和固件组有没有问题,那个坏写回那个,再用MHDD或LFORMAT清零,应该会修好的

网友A:
确定金九G转P转死的盘可以交给我处理,一分钟搞定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查看G表是否已经3196,接近这个数也不行,如果是,运行G转P;
二:查看模块或组是否有坏的;
三:如果要求不严的话,用MHDD中的HPA剪容量,但是再用MHDD检测时在上方会显示HPA,懂行的能看出来已经被剪过容量,如果你 ...

不错不错,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金九G转P转死的盘可以交给我处理,一分钟搞定一块!

姚哥当时知道金9不能用ISA转表也不跟我说 ,害我转坏了好几块盘.现在终于可以自己搞定转死的盘了,代价沉重啊

网友A(2007-09-30):
可以转的,只是你们的心太急了,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ISA转的时候就是所需要的时间长点,有可能一个多小时以上的,不要以为死机了就关机或重启!我转的时候就是用ISA转的怎么就转不死呢?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滴!

网友:
还是不怎么会修盘,继续深造去!

网友:
努力学习中,大家加油哦~~~~~~

网友:
先检查一下SA坏有没有坏道!
测试下固件有模块有没有错误。
做个逻辑测试。不行做SF

网友:
如果坏道比较集中,且在最后面,可考虑用mhdd将其切割掉.

网友(2007-11-06):
引用 网友A:
可以转的,只是你们的心太急了,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ISA转的时候就是所需要的时间长点,有可能一个多小时以上的,不要以为死机了就关机或重启!我转的时候就是用ISA转的怎么就转不死呢?心急是吃不了热豆腐滴!

学习了,没想过G转P会要这么长时间地!

网友:
金九G转P大多会出毛病。不是硬盘的问题,而是软件缺陷。

坏道在后面直接用MHDD关掉。用某条命令,可以不显HPA。也不需要改1F那么复杂。
如果要完美,就跑SF。

网友:
高手很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查看G表是否已经3196,接近这个数也不行,如果是,运行G转P;
二:查看模块或组是否有坏的;
三:如果要求不严的话,用MHDD中的HPA剪容量,但是再用MHDD检测时在上方会显示HPA,懂行的能看出来已经被剪过容量,如果你 ...

老大   6Y不能随便G转P..很容易盘挂

网友(2007-12-26):
其实这种转GP时会BSY,可以进C区进行SF,一会断电就OK了....再加正常的LDR文件写入模块就恢复了....这是我试出来的...希望有用.

网友:
开起店子来没有时间了

真想好好象姚老师学习深造一下

网友:
ISA 不好用.

PCI 好用些!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