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即烧电源块G5643D

楼主(2007-07-18):
梦想家17寸纯平显示器,机种786DF,型号为7Klr,原来故障为不通电,粗查为保险丝熔断,换上一个保险,通电即保险烧黑,拆下线路板细看显示器电源部分,发现电源厚膜G5643已经烧断炸裂,换上一个新的G5643D,并检查了周围的一些元件,没有发现有损坏的元件,试开机,显示器没有反应,后检查发现开关处有个对地的稳压二极管(稳压值24V)已经损坏,换上一个20V的稳压管,再开机试验,结果一通电电源厚膜G5643D立马烧断炸裂了!
G5643D好象有点贵!
望高手分析一下,最有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整流2极管换个看看 有可能他已经坏的

网友:
整流二极管没有问题。

网友:
反锋吸收回路.是否问题.

网友:
重点检查浪涌电路`~!

网友:
对于屡烧电源管的,一定更换尖峰吸收电路的2KV的电容,同时检查电阻有无问题。

网友:
用电源模块。。。。。。

网友:
没24V的稳压管吗。。。。。。

网友:
有很大的可能是尖峰吸收回路中的元件有问题,在检查这部分的元件时,为了少损坏厚膜,我一般都是全换.

网友:
实在不好修的话,买个电源模块换上就行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我不太支持用膜块代换的方式 来修理电源。

网友:
模块的,感觉垃圾.到时烧一大批东西就后悔了.从不用这东西.宁可修不好.

网友:
,用模块来改装修电源,觉得维修水平太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