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块希捷硬盘有问题,请大家帮忙一下

楼主(2007-07-18):
我有块希捷硬盘120G,在coms里面认不到,不过接电源感觉有转动,请问能修吗?该如何修理
硬盘

网友:
太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
我有快maxtor有点问题,请大家帮忙下
它的主引导记录被破坏了,用DM都不能格。它显示的代码是ERROR=0101H(分区表出错),怎么修改它?谢谢!

网友:
张老可以告诉我下怎么修改吗?

网友:
那位高手可以告诉我下怎么修改主引导记录?谢谢!

网友:
只有在3000里封闭磁道或者启动SF。能不能成功、好不好做还与具体的型号有关。
你们的问题都不好回答。
[
]

网友:
张老师,我该提供什么信息,用DM等软件多没法检查到

网友:
这个是40G的和120的症状一样
1。硬盘厂家: 希捷
容量 40g
Serial number: 3hs6hm9k
model st340016A
2。硬盘声音正常
3。用MHDD无法找到硬盘
4。对硬盘处理的目的:修盘

网友:
用COM线连接,查看一下出现什么错误提示,不然还真的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COM线连接了,是不是要用PC3000检查的啊

网友:
哎
这里只提供硬盘维修的问题
对于那些什么分不了区呀,不能引导呀,等初级问题.朋友们用BAIDU搜也许答案还多些^^^^^^
还是说说吧
3楼的问题 .个人意见:不能引导的用FDISK/MBR命令试试
至于LZ的问题,如果LZ没有象PC3000这类似的专业工具的话,就不要打修的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