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143用什么可以带换

楼主(2007-07-18):
请教D143用什么可以带换,MSI845ultra主板,不触发。查发现是电源接口右侧一个D143管坏,没有件,不知道1117能用不

网友:
事实证明。可用。以修好

网友:
咋回事,刚刚有个客户跑我这里拿了个D143过来,问我有没,我直接给了个1117...
才收他3块,一般这样买配件的,一般都要10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