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碰上一块坏板

楼主(2007-07-18):
技嘉8VM533
症状:
键盘不能用,灯不亮。换一个IBM键盘,三个灯每隔三秒闪一下。
跑码到26 25停了,出现文件错误hal.dll,不能进去

内存没问题

请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刷个BIOS试下啊.

网友:
跑25 26 应该没问题啊!
重点查PS/2的5V 和连接的排阻 排容

网友:
显示器 显示 文件错误hal.dll?怎么看都像系统或者硬盘或者数据线问题,
修好鼠标键盘后,换硬盘和数据线试

网友:
硬盘数据线并无问题,已经试过了

网友:
而且,出现这种文件错误,以我的经验来说,绝大多数并不是硬盘或数据线有问题,而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键盘供电出了问题

网友:
hAL.DLL是指电源模式啊,

系统错误了吧,请重装再试,如果GHOST不行请用原版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