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八脚管烧了

楼主(2007-07-18):
一个F7317的八脚管烧了  能不能别的管代呀  不能的话可以做飞线吗  是不是跟4500一样的?在线等  多谢了

网友:
不能飞线    找同型号的 吧 带换的可能性小啊

网友:
是内存上边的那个 吧~~~~应该可以带换吧!可我不知道,请教高手来解决!

网友:
该芯片为2个场效应管
1# S1  2# G1  7#8# D1  N-MOSFET
3# S2  4# S2  5#6# D2  P-MOSFET

网友:
老张师傅  是不是这个管是集成的两个场效应管  对吗  用什么来八脚来代替呢

网友:
老张师傅说的可真精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n沟道和p沟道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