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8KRAI从C1到26反复跳~~

楼主(2007-07-18):
磐正8KRAI主板从C1到26反复跳~~,现在已经换了IO,刷了BIOS,还没有解决问题,请问大家还有别的解决办法吗?

网友:
故障能说具体点吗???是从C1跑到26再跳回C1跑到26循环的.还是怎么样呢??有没插上显示器试试开机呢??

网友:
故障描述的很不清楚哦

网友:
就是从C1跑到2B,然后又从C1到2B,插显示器不亮~~~

网友:
你的IO芯片是好的吗,有没有焊好啊。另外要检查一下时钟芯片和北桥。

网友:
请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内存工作不稳定会如此反复吧。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是正常的,1 7 91 92 184脚都查了,32.768晶振换了,南桥加焊,IO又重新换了一个,14.318晶体也换了一个,到现在还没有解决问题,高手们发话啊,该怎么修??

网友:
再换一个IO试试。  象这样一般应该就是IO的问题了。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换了两个IO了,IO应该不会有问题 了~~我知道这应该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bios坏的可能大些,尽管lz刷过bios,假设是错的呢,有时候不要用直觉来修板

网友:
说BIOS坏的比较多,大不了我明天再去刷几次BOIS,不行还能咋办~~天哪~~

网友:
这块板子南桥旁边有个和HC14在一起的F125有点发烫,这个是什么东西?用什么可以代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