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恢复为乱码问题

楼主(2007-07-18):
向各位老师请教:
      今天接到一WD40G硬盘,要求恢复数据,起因是误删了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清空了回收站)。要求恢复文件夹里边的OFFICE文件。我试用了大家介绍的软件进行恢复,但是恢复出来的DOC和XLS文件打开全是乱码。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可以一试嘛?

网友:
要修复文件的!
可以用软件直接修复~
也可以用WINHEX修改文件头~

网友:
这种情况般发生在FAT32的文件系统中,当删除时文件的首簇号的高十六位清空(低十六位没有清空)引起的文件位置不对。

网友:
好的,我试搜索一下这方面文章再请教.谢谢雨夜和开头.

网友:
再来请教一下,我搜索了一下关于WINHEX的文章,俊斑竹给了个教程,但是没有说头如何改。请问有师傅可以指教一下嘛?

网友:
http://www.dd-explorer.com/home/download.htm下载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试用版试试。

网友:
回楼上,我已经下来试了,只恢复了一个DOC文件,但是还是乱码。这里看来只有再请教如何改头,然后再试了。哎,其实说起来还真是气愤,这是帮一个长期的县份上的商家弄的,也只是帮忙人家而已。先说帮忙弄,不收钱(商家说简单的很,就是删了),后来给他说麻烦,人家还以为是没有给钱的缘故了。真郁闷。

网友:
你可以试着按文件类型来找数据,或者能找出你要的文件。

网友:
是你软件的问题,你可以试用WINHEX分析,也可用别的软件,
R_S个人觉得不错.......
对于误删的文件还是很好恢复的,不存在多大的技术含量.

网友:
你可以用WINHEX打开一个好的WORD文档,去和乱码文档对照着改文件头

网友(2007-08-17):
我估计你是开了中文的恢复数据软件造成的乱码。一般,用数据恢复软件,千万别用中文的!!

网友:
删除后的文件一般是都可以正常恢复的,但是如果文件删除后多次启动系统,XP自己生成的临时文件,杀毒软件的日志文件等一些应用程序在工作时的临时文件都可能造成删除文件后的空间被再次占用。这就是你恢复出来的文件是乱码的主要原因,你对此类文件可以用添加文件头和一些修复软件,偿试修复恢复出来的文件,或许有点效果。

网友:
想不到菲克斯斑竹对硬盘还有研究,真是开了眼见,呵呵,多是些万金油啊。感谢大家的回复,以后有机会了一定试一下。

网友:
强烈建议,用RECOVER MYFILES恢复,操作简单,恢复准确

网友:
对数据恢复有一点研究,我02年还专门写了五万字的硬盘数据结构详细分析,是用来做数据恢复用的。

网友:
这五万字的硬盘数据结构详细分析出书没有?让我们学习一下!!(我在一个论坛中看见有一个“4.5万字 透彻分析FAT文件系统”,不知是不是你的作品:http://www.sjhf.net/document/f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