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板子修好了, 却不认原来的CPU, 怎么回事?

楼主(2007-07-18):
美达S845G主板, CPU供电全无, 查RT9241的9,10脚没电压, 于是顺着周边查这两路, 查到一个五个脚的东西(如图)不正常, 由于没有相同型号的, 所以换了个外型一样的(如图), 现在板子供电, 时钟,复位都正常, 但就是不认原来的CPU (C1.8),开机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我换过P4 1.5的CPU上这修好的板子工作正常. 板子原来的C1.8我换在其它845板子也正常, 这是怎么回事?
已经刷过BIOS, 结果一样.
主板上的跳线也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
可能是CPU的工作电压不同

网友:
可这是原板的CPU啊, 怎会现在就电压不同了?
有哪位高手解释一下这种五个脚的管子的功能?

网友:
还是这一个东东控制VID设置的?

网友:
有没有哪位高手知道C41AC的代换型号, 我都找十几块板了, 找不到相同型号的.

网友:
楼主修复了?不说一下情况的?

网友:
期待LZ的答案!呵呵!~~~

网友:
我到现在还没搞懂那五个脚的小东西有什么作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