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18):
刚收了一批17纯平显示器
发现很多"呼吸"效应很强
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呀
显示器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是不是开关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
高压不稳定。电流一大(白屏)就下降造成。
[
]

网友:
显示器的呼吸效应是指由于显示屏在显示亮暗时所要的电子束电流会不同,如果高压包的高压负载能力不高,也是说会随电子束电流变化高压也随着变化,那么屏幕上也会应高压的变化而出现光栅的大小变化,这就是呼吸效应!要解决这问题不容易,有的高档CRT会把高压部分和行扫描部分分开,也就是为了防止呼吸效应.

网友:
现在应该怎么修呢?
换高压包吗?

网友:
呼吸效应主要是高压不稳定,一是看看行供电是不是不稳定,包括主电源部分,二是高压包内阻大了,也会出现呼吸效应的,后者是不好修的,可以代换高压包试试.

网友:
你也可以查一下高压动态补尝电路.
一批机器都同样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支路可能性很大.

网友:
LSDd的兄弟
能说得具体点吗
我修主板的,
几年前自己学这摆弄过黑白电视机,以后又摆弄过直角平面彩电.对于显示器.没有修过
象这种故障现象,如果是高压补偿电路出问题,一般是该电路的哪几个元件的机率比较大?
谢谢

网友:
4#的分析很强了.
6#的维修方案也详细了.
高压包内阻增大主要是高压整流硅堆老化,内阻增大所至,无法修了,只有换.
用一台做个试验,换个好的行管试试,因为行管老化,饱和压降增大,也有可能产生呼吸效应.

网友:
哦
那我先把严重的换行管试试
没有修过显示器
想请问一下,一般的普通17寸的行管都能带换吗?
我只知道有些电视机的是带有保护二极管的,和一般的不能互换

网友:
查高压动态补尝电路..

网友:
你那行、场是什么芯片的呀? 如果是TDA4856是从21和31脚引入的.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呼吸"效应如果新机是这样的话就是设计方面的原因了,现在做显示器的厂家都控制在全黑画面切换到全白画面这二种画面的误差不超过3mm就算是正常的

网友(2007-11-23):
的高档CRT会把高压部分和行扫描部分分开,也就是为了防止呼吸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