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0不过内存的检修!

楼主(2007-07-18):
今天修了一块捷波845的主板,拿来时是没有复位(是复位针帽短路引起的),搞好之后数码卡档b0,首先刷BIOS,不行!接下来打上拉电阻的二极体,正常!内存槽清洗过N遍,还是不得!最后SB和NB加热烧了一遍,最终还是档b0,郁闷啊!大伙还有什么招啊!说说看啊!
刷BIOS

网友:
内存供电怎么样啊??小不小 或有没有啊??

网友:
复位针帽短路引起的), 复位针是在那里啊

网友:
内存供电肯定正常的啊 !就是复位开关啊!

网友:
都睡觉了吗?大伙来顶啊!

网友:
除了内存供电外。B0自己也修不出多少来。个人感觉在多为NB坏

网友:
我遇到过多少这种问题了,你看在北桥附近是不是有一个频率跑线,你把它换一个位置试一下,还有IO也会引起这种

网友:
B0我先换内存!
内存不兼容或损坏的几率最大~
其他的另外考虑~

网友:
1.内存的几大条件
2.北桥的供电
3.打内存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注意排阻。这不起眼的元件可救了不少认为修不好的主板。

网友:
今晚来晚了一点!排阻我打过,IO我也换过,内存我试了四条都是一样跑bo,七楼说的有一定道理,明我再仔细看看!辛苦了各位!大伙继续顶下去啊!

网友:
哥们昨天见到一个b0故障,经过我清除一下bios,好了,大家不防先试试。(此机清除bios后,有出现开机进系统花屏,开始认为显卡的原因,此机是板载显卡,认为北桥也许有问题,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重装系统后故障排除)

网友:
BIOS我已刷了N遍了!!!

网友:
把内存槽全换掉!

网友:
换IO或者是刷下BIOS我以前遇见这样现象的板子`换了就OK了

网友:
我现在就遇上了一块跑B0的845GL,换I/O,刷BIOS,总频跳线,打排阻,就差内存槽没有换过。老实说,做之前我就不抱多大希望,因为我还是更倾向6楼的观点,只是不死心用各种方法试下罢了。唉,修板子就是辛苦。

网友:
期待中...你们继续讨论我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