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高难度问题 双面内存怎么样使它只用反面

楼主(2007-07-18):
一条512M双面内存 RST检测正面的一个颗粒损坏 换了很多好的颗粒 都无效 最后断定此位置的pcb有问题
重新换pcb板很麻烦 我现在预备把正面的颗粒全拆下 只用反面当256M用 这样是否可行? 需要在spd上动文章吧? 有没有高手试过用反面
问题

网友:
现在放在电脑上能认出来不??码过不??
个人感觉你找一个SPD是256的换上应该可以!!!

网友:
之前见过双面内存坏了其中一颗后,能检测一半的容量,且能正常使用,但楼主拆时注意下顺序

网友:
在SPD里面改BANK值。

网友:
拆不要拆错面.然后把SPD刷成256的就OK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 但是要用反面(93-184) 而非正面 写常规的单面256 spd不行 点不亮 心飞老师说改bank 怎么改?

网友:
这颗内存修好了没有? 在SPD里面改BANK值该如何刷写,请说明一下!

网友(2009-07-15):
LZ的这个问题有点太艰涩了。
除了修改BANK值,还有一样工作要做:还要将PCB上正面和反面的引脚中CK1、CK2和/CS1、/CS2划断,再将正面的CK1、/CS1引脚,分别连接至反面的CK2、/CS2的线路上,才能使内存正常工作。否则内存模组设计的物理限制,将使你拆下正面颗粒的内存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PCB不一定有问题,把显示错误的那片颗粒底下的22欧姆排阻换掉试试,我就是这样修好了一条。

网友:
那个没有试过!正面就试过~只要找一个256M的SPD换上就行了!不用刷原来那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