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没有超强度的暴力内存测试程序?

楼主(2007-07-18):
修好的内存总是不牢靠 虽然RST反复测试好的 但很多隔几天就坏 或者个把月后突然暴毙 往往始料不及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超强度 高负荷 超暴力的检测程序 让修好的内存强化检测 要求非常苛刻的老化程序 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程序?

网友:
是不是你的焊工或焊锡有问题,动不动就虚焊了。

网友:
其实有些颗粒本来就老化了,再经过加热用一段时间后是会坏掉的.没法子

网友:
说的也是哈

网友:
内存颗粒一般有专用的检测仪器,但价格太高,动不动就几千块,对内存品质却能很好的检测出来,一般软件受机器和内存线路的影响,测试出来的结果不是很准的。

网友:
这个简单的啦

你揾个这种显卡DOS测试程序,你测试时加超频加圈数来测试,你测试10或20圈它有PASS出来,一般你修好的显卡都会没有事的.不过要显存电压是正常之得

贝贝 -2 文不对题

网友(2009-07-15):
建议:JACKY版的MEMTEST86+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13088-1-1.html

网友:
是你内存芯片换的不准啦   或者焊的不好  不干净

网友:
应该注意焊接的质量和要代换的颗粒

网友:
老化的用MEMTEST862.01的就行,但是老化可是用很长时间的,在公司我们都会测试10来个钟。测试20圈但是我们不会全测。只跑RST Pro3.0版卡的。这是最新也是最终版。主要测试这几项 stuck weaue jump pseudoRandom linked crosstalk